I2C信号一直高,请指导

楼主(2022-05-14):
有个项目,屏通过I2C进行初始化,驱屏使用25cm长屏蔽排线,发现不亮,用示波器抓I2C的CLK,data的时候,发现一直高电平,把屏蔽去掉,再测,能抓到CLK,data的信号;换成我们原来用的15cm屏蔽排线,或者使用普通的25cm FPC排线,点屏I2C信号都有,看25cm FPC屏蔽线,信号也没有短路之后,想不通CLK,data的信号怎么会没有,一直高,按理说屏不亮,CLK,data应该有信号,只是可能没有应答,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理解不了,I2C这种低速信号咋会没有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A:
    有一个非常强的上拉。曾经某个控制器使用50ohm把信号线上拉到电源。其他的怎么都拉不下来

网友:
    上拉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上拉驱动能力不够,换小一点的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I2C源端有信号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非常强的上拉。曾经某个控制器使用50ohm把信号线上拉到电源。其他的怎么都拉不下来

    应该不是,他说用普通排线是正常的

网友:
    既然 是用普通FPC没问题,用屏蔽线有问题。
    那就应先排查下线有没有问题。
    两者有什么差异。

网友:
    我们做车载的,屏线都是带屏蔽的,屏蔽不是问题,怎么做屏蔽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