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请问下什么是数字电路,

楼主(2022-05-14):
    一般哪些地方用到数字电路,所有数字电路接的都是数字地吗,有看到有PCB时候会把MIC的地通过数字地在接大地,有的直接接大地,两者有何区别呢

网友:
    并不是所有数字电路接的都是数字地。

网友:
    用数字信号完成对数字量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或数字系统。由于它具有逻辑运算和逻辑处理功能,所以又称数字逻辑电路。

网友A:
    数字地分不分割出来取决于板上信号的种类及信号质量要求,因为不同类型的信号所携带的噪声是不同的,这些噪声会传入地平面。如果信号种类少,抗干扰能力强可以不用分割数字地;反之,最好将地分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分不分割出来取决于板上信号的种类及信号质量要求,因为不同类型的信号所携带的噪声是不同的,这些噪 ...

好的,非常感谢,怎么知道板子的信和质量要求呢,是地的完整性吗?还是看元器件?比如下图MIC ,再画PCB的时候我们如果有空间位置,走线方便都会接数字AGND,若不好走就会直接下电池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