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板框V形切割的疑问

楼主(2022-05-15):
    请教各位老师,图示的线段位于这个层( Board Geometry  \  Outline ),红色箭头部分,要做V形切割,有如下两个疑问:
    1、如何将需要切割的线段(红色箭头处)表示在Art文件里?
2、切割角度和深度如何表示在Art文件里?

网友:
    1、做个标注,写上V-Cut
    2、用横截面画个图示,参考如下:

网友:
    在drill层里画出来就行了,标识出V-cut箭头,然后标识出V-cut的标识符,类似1楼

网友:
    板厂会知道的.

网友:
    这板子的两侧是加的辅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