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后的虚线如何处理?

楼主(2022-05-16):
如何快速处理走线后的虚线?我每次走线后都虚线,并要用手工将元件整理好后才能将虚线整理掉。速度太慢了,我用元件对齐功能还是有些元件无法对齐,所以只能用手工整理元件了。

网友:
何谓虚线?鼠线吗?

网友:
建立封装时最好将原点定在器件中心,就可以百分百对齐了。

网友:
速度真快,不过不知道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试试Ctrl+M。

网友:
刷新?用END键。

网友:
器件能用自动对齐功能来摆放吗?走线后不是就没有飞线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