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是指电子产品的插头吗?

楼主(2022-05-16):
    电源适配器是指电子产品的插头吗?, O! P$ k, s8 F* Q8 v

网友:
    不是, 电源适配器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电源,电源适配器(Power adapter)是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及电子电器的供电电源变换设备,一般由外壳、电源变压器和整流电路组成,按其输出类型可分为交流输出型和直流输出型;按连接方式可分为插墙式和桌面式。

网友:
    电源适配器又叫外置电源,是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及电子电器的供电电压变换设备,是由外壳、变压器、电感、电容、控制IC、PCB板等元器件组成。

网友:
    电源适配器小型便携式电子设备及电子电器的供电电压变换设备,常见于手机、液晶显示器和笔记本电脑等小型电子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