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中原理图的仿真结果和版图的仿真结果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22-05-16):
    ADS中原理图的仿真结果和版图的仿真结果不一致,怎么办?

网友:
    建议再用HFSS 仿真一下。

网友:
    原理图用电路模型仿,版图用MOM仿。所以肯定不一样。
    如原理图里SUBSTRATE 设置正确,平面电路应该差别不大。
有3D电路的,用HFss 验证一下。如前面建议。

网友:
    改下cond值,用默认的1.0+5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