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导线网络不能更新到pcb

楼主(2022-05-16):
    altium designer导线网络不能更新到pcb?

网友:
    导线是指原理图中的wire吗?首先看更新时报什么错,根据错误提示去检查错误

网友:
    “原理图那个页面的design里没有update”很可能是你没有建立工程文件,或者没有把原理图与pcb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也有可能是原理图里的元器件没有添加封装。

网友:
    可以截個錯誤訊息的圖放上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