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的电源接入端的PCB线应该多粗?

楼主(2022-05-16):
altium designer画电源转接板PCB时,给四个电流都是3A的电机供电,板子的电源接入端的PCB线应该多粗?按1A电流20mil来算,4个3A的电流应该是240mil,这样的话线太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还是就按240mil这么粗来布线?

网友:
可以将线宽布置到可以布置的最大线宽,令该走线露铜,等板子回来后可以在上面镀锡,镀锡的厚度可以增加电流的大小。

网友:
可以将1个盎司的铜厚增加为2个盎司的铜厚或者更厚即可,这样就可以减小线径。

网友:
采用过孔走单股铜芯线的方法呀,这个采用2根1.5平方的铜线就行。

网友:
    你还要考虑到电机的启动冲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