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FPC可靠性测试有哪几种?

楼主(2022-05-16):
常见的FPC可靠性测试有哪几种?

网友:
FPC柔性电路可靠性测试:
1. 热应力测试——验证FPC的耐热性。
2. 半田附着性测试——验证FPC吃锡是否良好。
3. 环境测试——验证FPC是否能在温度急剧变化的环境中保持良好性能。
4. 电镀密着测试——验证FPC镀层密着性是否良好。
5. 绕折测试——验证FPC绕折弯曲角度能否保持良好性能。

网友:
抗剥离测试,高温高湿、弯折实验,上锡试验。

网友:
通断测试、弯曲测试 、剥离测试、电流循环 、温升测试、耐压测试、绝缘测试、回路内阻测试 、过流保护 、焊接器件推力、拉力测试、阻燃测试、电压降测试、最大载流能力测试、保险载流测试、NTC阻值测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