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调用两个不同的中断子程序?

楼主(2022-05-16):
    我的目的是这样:在while(1)里,检测开关条件后运行中断1,运行完后,再调用中断2,两个中断设置的参数不一样。比如:

void main();
    {
   InitTimer0();

led==~led;
nitTimer1();

led1==~led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TH0=0XDD;
TL0=0Xa4;
    pp++;
}

    void time1() interrupt 1
    {TH0=0Xff;
    TL0=0Xa4;
    pp++;

请问以上程序可行吗?
没有表达清楚,补充一下:我的程序目的是
在程序运行开始,检测控制开关闭合时,定时器1模式为计时开始,
    当扫描到开关再次闭合,计时停止(得到两次开关闭合时间间隔为假设1000周期,再以定时模式,以前面的计时时间的一半即500周期为定时器2时长开始倒计时。
当倒计时结束,输出取反;
    定时器2再以250周期倒计时,倒计时结束时,再次输出取反。
这里,定时器2需要两次中断,两次写入不同的时间参数。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当然不可行了,中断服务程序是不能调用的,只能靠硬件触发。
    你可以初始化时只开启第一个中断,在第一个中断服务程序里,开启第二个中断,这样还是可以的。

网友:
    在单片机里区别是不大。不过在其它处理器上就大了。比如arm,中断会直接改变运行模式,使用不同的寄存器集。单片机区别不大的原因是他只有一个工作模式。 不过,中断最主要的特点是有中断线触发的,而子程序是程序触发的。你不可能知道什么地方转到中断处理。在编程思录上完全是两回事,尽管代码上差不多。

网友:
    中断程序 不是 调用的,是在满足中断条件时 产生中断 后 才执行 中断服务程序的,
    这样的 结构 是 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