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子电路中,无源元件和有源元件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5-16):
    在电子电路中,无源元件和有源元件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无源元件 ------ 是不需要外加电源的条件下就可以显示特性的电子元件,也就是说在电流中无需外加电源即可在有信号时工作。
电子电路中无源元件按照功能可分为电路类和连接器类元件。电路类如电阻、电容、电感、变压器、继电器等。连接器类如端子、插座等。
    有源元件 ------ 是需要外加电源才可以工作的电子元件。
有源元件如二极管、晶体管、场效应管等。
    笼统的说有极性的元件为有源元件,无极性的称谓无源元件。

网友:
    有源元件就是半导体元件,二极管三极管集成电路。有源元件要给它加工作电压才能工作,否则就等于没有它一样,不起作用。而电感、电容、电阻等,为无源元件,也就是不需要工作电源。

网友:
    有源器件你可以理解成需要电源供电才能正常工作的器件。
电阻电容电感都是无源器件,它们在电路里面工作不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电
    运算放大器是有源器件,它工作的时候需要一定的电源给它单独地供电。
有源滤波是指滤波器需要额外的电源供电,无缘滤波就是没有,很简单。
无缘滤波通常的电容滤波、阻容滤波、π型滤波之类的都是
有源滤波一般要用上运算放大器,巴特沃斯滤波器就是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