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和射频信号增益放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16):
    射频功放和射频信号增益放大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从无线通讯角度讲,我的理解是射频功放属于发射部分,是为了把射频电路产生的功率进行放大驱动射频波能够发射更远;射频信号增益是属于接收部分,是为了增强接收信号,让通讯效果更佳。

网友:
    射频功放是指载波方面,射频信号只的是通信信息方面。

网友:
    从无线通讯角度讲,我的理解是射频功放属于发射部分,是为了把射频电路产生的功率进行放大驱动射频波能够发射更远;射频信号增益是属于接收部分,是为了增强接收信号,让通讯效果更佳。功放是放大功率,增益只是放大电压而已 希望这个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
    共源放大电路可以发大功率,但是并不实用,要理解电路里面传输的是电压电流信号,天线发射的是功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