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相交线处理

楼主(2022-05-16):
    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相交线怎么默认设置跳过或者相交,具体在哪里弄,最好说清楚一点。

网友:
    在Preference/Schematic/General中勾選Display Cross-Overs

网友:
    工具栏Design→rules→short-circuit→shortcircuit最下面交叉线图旁边的方框选中即可!

网友:
    DXP-优先选项-原理图-general
    中的转换十字交叉选项。你看看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