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中的dtu和串口服务器的区别?

楼主(2022-05-16):
    这两个是同一种设备吗,如果不是的话,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两种设备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是将常规的串口232,485等,转到TCP/IP
    只是最终上行的网络链路不同

网友:
    串口服务器是通过网线接到路由器上实现数据传输的
    DTU是通过运营商的网络来实现数据传输的

网友:
    应用场合不同,现场方便布网,可以用串口服务器
    现场不方便建设网络,可以用D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