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VGS(th)的疑问

楼主(2022-05-16):
    下面两张图片是MOS管IRF530N的VGS(th)参数。第一张图片是开启电压VGS(th)在测试条件VDS=VGS和 ID=250uA下的范围为2~4V。

    第二章图片是VGS的最大值允许范围。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NMOS管,GS两端电压只要≥2V就可以开启了,≤20V就可以保证GS两端不被高电压损坏了。那么我的疑问是:

    第一幅图片中的VGS(th)=4V有啥作用呢?我选型,从来不关注VGS(th)(@VDS=VGS, ID=250uA)的上限值。请各位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
    测试条件VDS=VGS和 ID=250uA下的范围为2~4V。对某一管子来说当GS两端电压达到2V时未必漏极电流一定可以达到250uA。对任意一个管子来说,GS两端电压在2~4V之间漏极电流达到250uA都算合格,超出这个范围则不合格。

网友:
    第一幅图片中的第一幅图片中的VGS(th)=4V有啥作用呢?
在规定的测试条件下(VDS=VGS,ID=250uA) ,VGS(th)=2V~4V ,也就是在2到4V间,都是正常的,否则管子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