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的等长jitter设计

楼主(2022-05-16):
做差分线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两根线不等长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在短的一根上做等长,拉一些凸起一样的线。想请教一下大家,做这个等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规范,比如说凸出多少合适,有的拉一个梯形,有的拉一个弧形的。可能针对不同速率的差分线,规范会有不同。

网友:
间距3w,宁愿多起一个波,别把一个波起太高了。差得少的尽量在出线端绕线

网友:
    尽量在两端去绕,长一点都没有关系,单端的地方记得控制好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