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超温使用会怎么样?

楼主(2022-05-16):
比如温度范围是-50-200度的RTD如果设定温度到260度,RTD会物理损坏还是只是不在线性范围?( G. C1 S% Z9 ^9 W

网友:
    如果没有超过极限参数,一般不会坏,只是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
    设置温度过高,会导致烧了传感器

网友:
    它的温度范围是-50-200度,设的太高没有办法识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