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和电流探头来测量小电流

楼主(2022-05-16):
一般情况下小电流的信号频率都比较高,这个时候应该选用高带宽的示波器和高带宽的电流探头。如果想完整的看到信号细节,一定要有足够的带宽。如果经费允许,示波器建议用是德泰克的,电流探头建议用泰克TCP系列的。如果想价格便宜点的,示波器建议用固纬的,电流探头建议用南京桑润斯的,比如示波器型号GDS-2204A,电流探头型号SRS6050,先打开示波器和电流探头都预热15分钟,在开始测试之前,先把电流探头消磁,然后把偏置调节好,调到零。在示波器上设置和电流探头一致的比列。然后开始测试,就可以测量出比较准确的数据了。
测电流信号实际实测电压信号,有两个方法。
1.直接测量法所谓直接测量法,就是直接从屏幕上量出被测电压波形的高度,然后换算成电压值。定量测试电压时,一般把Y轴灵敏度开关的微调旋钮转至“校准”位置上,这样,就可以从“V/div”的指示值和被测信号占取的纵轴坐标值直接计算被测电压值。所以,直接测量法又称为标尺法。
2.比较测量法比较测量法就是用一已知的标准电压波形与被测电压波形进行比较求得被测电压值。将被测电压Vx输入示波器的Y轴通道,调节Y轴灵敏度选择开关“V/div”及其微调旋钮,使荧光屏显示出便于测量的高度Hx并做好记录,且“V/div”开关及微调旋钮位置保持不变。去掉被测电压,把一个已知的可调标准电压Vs输入Y轴,调节标准电压的输出幅度,使它显示与被测电压相同的幅度。此时,标准电压的输出幅度等于被测电压的幅度。比较法测量电压可避免垂直系统引起和误差,因而提高了测量精度。
上文就是如何用示波器和电流探头来测量小电流的相关介绍,如果您还有其他使用问题,欢迎登录普科科技

网友:
有哪些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