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数据流在线调试

楼主(2022-05-16):
有没有办法实现数据流在线调试,即将多帧视频数据,从电脑输入FPGA,让FPGA处理这些数据

网友:
用串口给fpga,速度慢,如果仅仅是多帧,而多帧之后就没有了,可以用这种,简单

网友:
以太网,用fpga实现mac+phy(phy可以是芯片,也可以高端fpga直接实现),同样需要有驱动开发工作。n多高端的网络分析仪就是用fpga整列实现千兆,万兆的实时网络数据的分析

网友:
pci,pcie,实时性好,但是需要写对应的驱动等玩意,复杂,实时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