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5.7装完,运行时出现错误说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manager system.

楼主(2022-05-16):
cadence 15.7装完,运行时出现错误说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manager system.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打开你的环境变量,看看是否有lm_license_file或者cds_lic_file这两个变量,将他们指向你的license文件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在检查你的license服务 看看是否能启动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装个最新的版本吧,17.4的补丁都更新到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