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绘制热焊盘?

楼主(2022-05-16):
    请姣一下大家pads是怎么绘制热焊盘的?

网友:
    你可以正常画出这个封装,然后将它与对应的原理图符号组建成一个元件类型,封装的引脚比原理图符号引脚多出没有关系,一样能建成元件类型。在画PCB时封装中多出的一个引脚可以在ECO模式下将它连接到你想要连接的网络中去,这样就达到你的愿望了。

网友:
    从来没有在PADS中画过热焊盘,一般在铺铜方式里选正交或X交。
PADS贴片热焊盘很多连不上,这点allegro就强多了。

网友:
    没特意绘制过,一般都是选项设置热焊盘开口宽度,如果还觉得不够大就通过加铜皮的方式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