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边的作用是什么,怎样去掉?

楼主(2022-05-16):
PCB工艺边的作用是什么,怎样去掉?

网友:
在PCB工艺流程中,工艺边的预留对于后续的SMT贴片加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艺边就是为了辅助生产插件走板、焊接波峰在PCB板两边或者四边增加的部分,主要为了辅助生产,不属于PCB板的一部分。

网友:
留工艺边的主要原因是SMT贴片机轨道是用来夹住PCB板并流过贴片机的,因此太过于靠近轨道边的元器件在SMT贴片机吸嘴吸取元器件并贴装到PCB板上时,发生撞件现象,无法完成生产,因此必须预留一定的工艺边,比如2~5mm等等。

网友:
PCB工艺边的平整度也是PCB生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去除PCB工艺边的时候,需要保证工艺边平整,尤其是对于组装精度要求极高的PCB板,任何不平整的毛边,会导致安装孔位偏移,给后续组装带来极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