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有没有自动过孔?

楼主(2022-05-16):
altium designer有没有自动过孔?

网友:
有自动放置过孔

网友:
可以的。你可以在布顶层线路的时候按小键盘上的“*”号键,就可以切换到下一层布线,并且中间的过孔也会自动添加上去的。

网友:
跟你点个过孔,然后再点线有多大区别呢?按快捷键不就好了?

网友:
你按键盘 “~”,然后跳出的菜单选择next layer就会出现你要的效果了。

网友:
这个可以,但是你需要提前设置一下布线规则,再自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