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生产中沉锡工艺的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22-05-16):
FPC生产中沉锡工艺的优缺点有哪些?

网友:
适合水平线生产。适合精细线路处理,适合无铅焊接,特别适合压接技术。非常好的平整度,适合SMT。

网友:
缺点是需要好的存储条件,最好不要大于6个月,以控制锡须生长。

网友:
生产工艺上对阻焊膜工艺要求比较高,不然会导致阻焊膜脱落。多次焊接时,最好N2气保护。电测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