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大信号增益有可能比小信号增益大么?

楼主(2022-05-16):
测试功放的时候,先看S21,然后测试大信号增益,发现在某些频率点上大信号增益比小信号增益大2dB左右,只是个别频带出现这种状况,其它频点还是正常的。首先排除电路测试出错,因为我已经确认过好多遍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求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线性功放还是非线性的啊?
    1. 对于线性的来说,这种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
    2. 对于非线性的功放,这种现象是又得,与你得coupler以及控制器件有关
但如果你都没有加控制器件,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自激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有一点不理解:你是如何测功放大信号增益的?你是拿什么去驱动你的功放,然后得到功放大信号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