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软件中,封装由什么组成

楼主(2022-05-16):
       一般来说,针对于allegro软件,完整的封装是由许多不同元素组合而成的,不同的器件所需的组成元素也不同。封装组成元素包含:沉板开孔尺寸、尺寸标注、倒角尺寸、焊盘、阻焊、孔径、花焊盘、反焊盘、Pin_number、Pin间距、Pin跨距、丝印线、装配线、禁止布线区、禁止布孔区、位号字符,装配字符、1脚标识、安装标识、占地面积、器件高度等。其中,必须注意的是,下面几项是必须包含的:
  焊盘(包括阻焊、孔径等内容);
  丝印;
  装配线;
  位号字符;
  1脚标识;
  安装标识;
  占地面积;
  器件最大高度;
  极性标识;
  原点。

网友:
    焊盘,丝印,高度,极性标识,原点,字符等

网友:
    该有的必须有

网友:
    具体内容根据实际项目需求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