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实现算法的硬件加速?

楼主(2022-05-16):
如何用FPGA实现算法的硬件加速?

网友:
简单来说,单片机或DSP或电脑,如果需要处理一些简单重复的运算,会花较多的时间,比如让电脑做100万个加法,虽然单个加法很快,但是电脑是一个指令一个指令下来的,100万次坐下来依旧要不少时间。

网友:
    FPGA内可以实现并行动作,你在FPGA内部配置1000个加法器,同样一个周期就能做1000次加法,1000个周期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