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在虚拟机上运行很卡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2-05-16):
allegro 在虚拟机\堡垒机上运行很卡,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卸载后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卸载后重新安装?

重启了,没用,特别是在把图放大后,移动器件会更卡。

网友:
一直用一直卡,越用越卡,而且你的操作速度越快,体验越差

网友:
虚拟机完全没办法用

网友:
    虚拟机里面用allegro就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