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光绘为什么少了边框文件?

楼主(2022-05-16):
allegro出光绘为什么少了边框文件,PCB板厂家说没有边框?

网友:
因为你在添加gerber文件导出的层时没有加入outline层。
你可以在已有的层中加入outline层,也可以单独建立一个outline层。
单独建立outline层:选择其中的一层,鼠标右键,选择“add”,将新建的层重命名为“outline”,选择菜单“display”--“color/visibility”,在“global visibility”后点击“off”按钮。在“board geometry”栏中选择“outline”,点击“OK”按钮。选择“artwork”的“outline”,右键选择“match display”,完成outline层添加。
建议:生成gerber文件后,最好使用cam350进行检查,有些问题可以发现的。

网友:
没有导入outline层,再建一个outline层就好了。记得用CAM350检查。

网友:
楼上回复的很详细

网友:
17.0之后的版本会有个 design outline,你可以加个这个层或者artwork层里面挨个加入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