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等长处理

楼主(2022-05-16):
求教:在走线中存在串阻时,PCB中设置的等长规则绕线时的显示与规则不对应,怎么在原理图中设置类似allegro中的Xnet,就不用在PCB中设置分段等长了,有偿

网友A:
    PCB中也得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中也得设置吧。

    怎么设置啊大佬,刚学习不太清楚,求教

网友B:
    在原理图的CES里找找,我记得在那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的CES里找找,我记得在那里面设置

大佬,找到了

网友C:
    B站上有教程,可以看看

网友(2022-07-26):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的CES里找找,我记得在那里面设置

大佬,找到了

请问,CES是什么,在原理图什么地方呀?

网友D(2022-09-06):
引用 网友C:
B站上有教程,可以看看

    求B站链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B站链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L411P7P9?spm_id_from=333.999.0.0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