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音频的系统,遇到个小噪声的问题

楼主(2022-05-16):
我现在调试一个音频的系统,遇到个小噪声的问题,大家看看能不能帮我分析下:
     我的电路图如下:三路音频输入通过电容耦合在一起,AUDIO_OUTL和AUDIO_OUTR直接驱动音箱,两个三极管是为了做静音,所有的电容都是1uF。
     现在问题就出在两个三极管的静音电路,这个静音电路正常情况下工作是正常的。但是有一种情况下静音不彻底,会有小的爆破音传出来。这种情况发生在MP3和LINE都被高阻,FM这一路突然从高阻态变为非高阻态的时候(也就是说,FM模块初始化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明显的会听到一个小的爆破音。通过示波器的测量,我发现,在FM打开的瞬间,s_MUTE信号是一直为高的(也就是说被静音的),然而,AUDIO_OUTL/R上还是会有个脉冲出现,这个脉冲就对应到我听到的那个爆破音,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加个大点的电容,平滑一下脉冲,或者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
    根据脉冲情况,分别在AUDIO_OUTL/R信号线并联电容测试下

网友(2022-12-08):
    有爆破音的这路AUDIO信号串上100欧姆电阻再加个下拉小电容10nF试试

网友:
    把8050换成MOS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