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贴片二极管正负极区分方法

楼主(2022-05-16):
PCB板贴片二极管正负极是有区分的,如果在使用过程中电路乱接则会导致做好的产品无法正常工作。用于整流的二极管,一旦正负极放反了则会导致整个样板损毁,造成一定的损失,为了避免因贴片二极管操作失误而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pcb板贴片二极管正负极区分的一些方法,这里整理了一些方法可供大家参考:

一:根据标注或外形判别极性

上图红色区域有4根横线的这边就属于负极,另一头则为正;贴片二极管因生产厂家的不同也存在不同的标识,不单单只有上图那种4根横线的,有些也是两根横线或者白色长方块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标识,我们只要记住一点:有明显标识的一边是负极,没有任何识别丝印一边的则是正极。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如果没有标注极性或无明显外形特征的贴片二极管的要怎么区分正负极?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使用万用表来区分贴片二极管正负极,而且使用万能表可以更精准的区分贴片二极管的正负极。

现在的万能表有指针和数字两种类型,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目前用的最多的就是数字万能表,因此这里说的就是采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试:

首先把万能表调整到二极管档位,把表笔放在贴片二极管的两边,然后看显示屏幕的数值,如下图所示:

1、屏幕显示是1.,就代表着阻值无穷大,说明黑色表笔这边就是负极,红色表笔这边就是正极;

2、屏幕显示是.600左右,是有数值的,同时万用表会发出滴滴滴的声响,说明红色表笔这边就是说负极,黑色表笔这边就是正极;

3、第三种情况,那就是随便你怎么放置表笔,屏幕显数值接近于0,并且万用表都发出声响,这说明这颗贴片二极管已经被击穿了,损坏了,不能再使用了。

网友:
    二极管不是有极性标识吗

网友:
    万用表,老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