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174下如何制作SOT89封装

楼主(2022-05-16):
各位好:
        我在使用ALLERGO174根据安森美的MC7805A的规格书制作SOT-89的器件封装,中间的那个焊盘如何制作,标注的尺寸不一致,看的有些头晕。请高手指教。谢谢!

    左侧的图给的是0.52,右侧的图(推荐的焊盘布置)中的0.9MM 2X是什么含义?是2个宽度0.9mm的焊盘?还有焊盘的高度,左侧是1.3,右侧是2.0mm。
    谢谢!

网友:
    没有看见你给的图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发帖子的时候是从剪切板上复制粘贴的,更新了帖子,上传了文件,谢谢!

网友:
    左侧是实物的尺寸,右侧是焊盘的尺寸,一般来说,焊盘尺寸要比实物的大一些!否则容易脱焊,0.9MM 2X表示两个焊盘的宽度都是0.9mm。

网友(点评):
可以加您好友吗?

网友:
    0.9*2是1.3脚焊盘建议,0.9为宽2为高,左侧只是原件大小,封装参考右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