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串口收发控制LED的亮灭,代码怎么写?

楼主(2022-05-17):
请教老师们,从QCOM发送命令“LED_ON”,则PC13所控LED点亮;  发送命令“LED_OFF”,则PC13所控LED熄灭。
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找不到思路
用串口发送10位字节的代码改可以吗,大概知道用HAL GPIO Writen函数点亮灯,但怎么检测判断输入的字符LED_ON和LED_OFF,检测的时候要输出打印语句吗?

网友:
需要打印语句的

网友:
可参考如下代码:

                printf("\r\n *** weclome to Elec-Nest! ***\r\n");
                printf("请发送命令 LED_ON 或 LED_OFF: \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2,(uint8_t *)"32372E3036362E30",16,0xff);      //发送模拟数据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UART_FLAG_TC)!=SET);       //等待发送结束
                printf("\r\n");         //掺入换行

                HAL_Delay(1000);

                if(USART2_RX_STA&0x8000)
                {
                        len = USART2_RX_STA&0x3FFF;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 你发送的命令是: \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2,(uint8_t *)USART2_RX_BUF,len,0xff);    //接收到的数据
                        while(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UART_FLAG_TC)!=SET);       //等待发送结束
                        printf("\r\n");      //掺入换行
                        USART2_RX_STA=0;

                        if(strcmp((const char*)USART2_RX_BUF, "LED_ON") == 0)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  GPIO_PIN_SET);
                        }
                        else if(strcmp(USART2_RX_BUF, "LED_OFF") == 0)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13,  GPIO_PIN_RES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