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和晶体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17):
    晶闸管和晶体管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技术参数?

网友:
    晶闸管和晶体管的结构不同
    晶体管是一种固体半导体器件(包括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晶闸管等,有时特指双极型器件)。
晶闸管是PNPN四层半导体结构,它有三个极:阳极、阴极和门极。

网友:
    晶闸管是半控型器件;而晶体管一般是全控型器件,这是主要区别。

网友:
    一般来说晶闸管就是可控硅
晶体管就是我们常说的三极管
    两个三极管构成一个晶闸管

网友:
    晶闸管一般导通电流比较大,主要用于电力电子的大功率电路中;晶体管导通电流都比较小,主要用于微电子的放大电路中。

网友:
    晶体管是两层PN结,可以通过基极小的变化电流控制集电极大的变化电流,因此能有放大作用。晶闸管是四层PN结,等效PNP和NPN两个三极管的正反馈,一触即通,电流为零时或加反向电压时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