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地的问题

楼主(2022-05-17):
    在使用VGA信号的时候,VGA信号有干扰的情况,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给VGA解码的芯片的电源地和VGA信号的地是同一个地,这个电源会对VGA信号产生干扰吗,但因为是一个地,应该怎么处理这部分可能的干扰,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首先你们怎么定位VGA信号有干扰的,其次这个干扰怎么定位来自那边;然后就是阻断干扰,或者一直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