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8根线的通断,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楼主(2022-05-17):
设计为两个灯。 pass 绿灯亮,否则红灯亮。

网友:
说具体一些,八根线的作用是什么,用法?

网友:
单片机占用8管脚,设置输入模式,加限流电阻全部链接到高电平,短路则输入为1,断路则输入为0。并联LED,每根线一个,短路则LED被旁路,熄灭;断路则LED被导通,点亮。

网友:
串联能够解决你只用二个灯的问题。

网友:
不用单片机,直接模拟电路解决。

网友:
这功能是不是和测网线的相似?

网友:
搭建mos管,控制通断,以及串联电阻,LED灯来看亮度效果,自己开拓思路想想就可以了。

网友:
两片四输入与非门后级在接个与非门可以解决吗?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方法很多,要看你工程的限制条件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