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中怎么画NPTH孔?

楼主(2022-05-17):
怎么在pads中表示NPTH孔啊 。我现在用的方法是在drill drawing层用2d线表示可以吗?

网友:
drill drawing 2d线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实际制板中很多时候做不出来。
1.封装中NPTH 可以把PLATED的小勾去掉。
2.在PCB中的话用板板框画就行了。

网友:
可以仿照PTH孔的做法,把外径和内径设成一样。

网友:
板厂看的懂也没问题,我的做法是,做一个npth的鑽孔蓋住,以防板廠看漏。

网友:
就是在板框中画板框就行。

网友:
在过孔设置里面设置一下,把电镀设置给去掉就可以了,否则还是有金属化过孔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