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测人呼吸气体频率的传感器吗,要小型的1~2厘米

楼主(2022-05-17):
    求助,有测人呼吸气体频率的传感器吗,要小型的1~2厘米

网友:
    气压传感器即可用,呼吸机里用的就是,BMP系列的性价比较高。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
    WXP380气压传感器是一款基于MEMS技术的低功率数字式气压传感器,具有±2 cm超高分辨率,可实现精确瞬态检测,封装应用尺寸超小的2.0 mm x 2.5 mm x 1.0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