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屏蔽体谐振现象的消除与双层屏蔽连接点的位置

楼主(2022-05-17):
1、电磁屏蔽体谐振现象的消除

对于电磁屏蔽体,形状选择的标准应以减少接缝和避免腔体谐振为

准。

根据电磁理论,屏蔽体是一个具有一系列固有频率的系统,当需要

屏蔽的电磁场频率接近并等于屏蔽体的某一固有频率时,屏效将急剧降

低。

由于结构设计不当造成的谐振现象的屏蔽,不仅不能使空间防护区

的场减弱,反而会使之加强。

此时应改变屏蔽体的形状或尺寸,使屏蔽体的固有频率远远避开需

要屏蔽的电磁场频率。

2、电磁屏蔽体之双层屏蔽的连接点位置选择

图 1 所示的是一双层结构屏蔽一个信号电路的示意图。

在屏蔽外来的辐射干扰时,除了在外层屏蔽体上产生感应电流和电

荷外,信号电路的接地,也在屏蔽体上产生地电流。

网友:
    laoma原来是马老师,怪不得感觉有好几把刷子

网友A:
    对高频磁场的屏蔽就是对辐射电磁场的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高频磁场的屏蔽就是对辐射电磁场的屏蔽

    高频磁场的屏蔽属于电磁场屏蔽之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