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死机的问题,求助啊!

楼主(2022-05-17):
在放置或者拖动元器件的时候就会软件卡死,换过两个版本都是这问题,系统是XP的。

网友:
建议按照10版本以上的,再不行,就是你电脑配置问题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脑的内存不够大,我的4G内存有时候还一卡一卡的,这个软件是很占内存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性化的功能呢。

网友:
我之前装的AD13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改成AD10就不会了。估计还是电脑配置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