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Vgs为大于Vgsth的电压Vds为负值,请问Vds的电压?

楼主(2022-05-17):
    背靠背的MOS做交流开关的问题,栅源电压为正,漏源电压为负的时候,电流究竟是走寄生体二极管还是栅源电压可以开启MOS,Rds很小,寄生体二极管被旁路掉?MOS管的手册中没有Vds反相偏压时曲线,Ids与Vgs的模拟电路课本上的公式忘了怎么写。不过个人认为寄生体二极管被旁路掉了,毕竟集成开关管的同步降压芯片内部的低端MOS在续流时就是这个工作状态。

    各位怎么看,有MOS管的公式证明这样吗?

网友:
    导通的沟道电并没有方向,哪边电压低电流就流向哪边,只是Vds<-0.6V时,寄生体二极管导通(旁路了)

网友:
    是的。当N沟MOS管栅源电压为正,漏源电压为负的时候,若栅源电压够大,寄生体二极管被旁路掉。这是因为MOS管压降远小于体二极管压降。开关电源中 “同步整流” 就是这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
    你注意看下MOS的DS,VDS都是±的,这点和BJT不太一样。
只要VGSTH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