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射频信号频带宽度影响其探测距离吗?

楼主(2022-05-17):
    据说4M带宽最小探测距离为150米,100M带宽最小探测距离为6米,求解释! ~8 T  ]3 O/ b% O

网友:
    我的理解是,射频带宽不影响探测距离。但影响最低分辨距离。探测距离的大小是由发射机、射频功放和天线之间的匹配关系灵敏度,以及功放的平均发射功率决定的。匹配关系好,灵敏度高,功率大的,探测距离自然就远。与手机和对讲机的基本原理相同。

网友:
    其实根本无关的,探测距离是人家在设计时的根据需要设定的。探测最少距离是根据天线发射后再反射回来的时间差来计算距离的。只要达到以M计的射频就不再存在这个局限,人家也有超声波如此低的频率还能在人的身上做B超呢。

网友:
    最近探测距离与电子系统中芯片的采样精度,和软件算法有关系,射频带宽的大小影响系统的处理能力。(原因是发信与收信间的时间差太小引起的)所以我认为你了解的数据是有理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