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接口和电路的特性

楼主(2022-05-17):
失真也在发射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射器在输出电路所产生的非线性,可能使传送讯号的频宽散布于相邻的频道中。这种现象称为“频谱的再成长(spectral regrowth)”。在讯号到达发射器的功率放大器(PA)之前,其频宽被限制着;但在PA内的“交互调变失真”会导致频宽再次增加。如果频宽增加的太多,发射器将无法符合其相邻频道的功率要求。当传送数字调变讯号时,实际上,是无法用SPICE来预测频谱的再成长。因为大约有1000个数字符号(symbol)的传送作业必须被仿真,以求得代表性的频谱,并且还需要结合高频率的载波,这些将使SPICE的瞬态分析变得不切实际。

网友:
射频电路有几个独特的特征,是无法应用传统的电路仿真技术来仿真的。

网友:
射频仿真软件可以利用此频谱的稀疏特性,在不同状态下,得到真实的模拟效果。

网友:
    射频讯号路径随时间变化的线性特性

网友:
    射频电路另一个重要但较少被查觉的特性是:从输入端到输出端,它们一般都会被设计成线性的电路,以避免调变或信息讯号的失真。一些射频电路,譬如混合器,是用来将讯号从一个频率转换至另一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