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的g极 s 极d极应该是相当于三极管b极e极c极?

楼主(2022-05-17):
Nmos电流的方向是怎样是不是g到s 软后d到s?Pmos管是不是s到g s到d?那箭头是不是负电荷的方向,Nmos管电流是不是D到箭头到 S ? Pmos管是不是D到箭头到s?

网友:
箭头朝左导通NPN型vc>vb>ve D到S
PNP型ve>vb>bc D到G

网友:
只能说类似: G-----b; S----e; D------c.

网友:
MOS管是电压控制元件,只要满足导通条件,N-MOS电流是从D到S;P-MOS是从S到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