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嵌入式软件和非嵌入式软件?

楼主(2022-05-17):
什么是嵌入式软件和非嵌入式软件?

网友:
嵌入式软件就是嵌入在硬件中的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软件,它在产业中的关联关系体现为:芯片设计制造→嵌入式系统软件→嵌入式电子设备开发、制造。

网友:
简单的说,嵌入式软件就是基于嵌入式平台(比如ARM+Linux)的应用软件或者系统软件;而非嵌入式软件大多指基于通用处理器和操作系统平台的软件(比如桌面应用软件)。

网友:
一般所说的嵌入式开发,主要用C/C++语言,涉及底层比较多,主要有嵌入式操作系统(如linux,ucos,wince等)的裁减移植,驱动程序的编写等,它们与硬件联系较大,有时需要有一定的硬件基础。

网友:
嵌入式软件就是嵌入在硬件中的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软件,它在产业中的关联关系体现为:芯片设计制造→嵌入式系统软件→嵌入式电子设备开发、制造。-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