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实现循环前缀

楼主(2022-05-17):
就是一段串行输出数字,想把后面的一段提前,作为循环前缀,
用vhdl怎么样编写代码
或者用什么理念。

网友:
就是设个寄存器啊,不知道你具体是要实现啥样的,比如array【7:0】,将它的后三位提前不就是array<={ array[2:0],array[7:3] }.....

网友:
看一楼说的应该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