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封装时怎么把两个通孔pad融合在一起?

楼主(2022-05-17):
cadence画封装时怎么把两个通孔pad融合在一起?如图,这样重叠放置会报错

网友:
这是要做成一个焊盘吗?形状不规则的话要做异型焊盘,把焊盘的形状做成sharp,制作焊盘时选到这个sharp。

网友(点评):
兩個通孔是不行做成一個PAD的. 但一個通孔和一個SMD的pad是可以的.

网友:
可把一个孔定义成mechical pad,不在原理图上体现试试

网友:
    这个孔好奇怪,什么样的设计会用到这种孔盘

网友:
    莫不是要做成异形焊盘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