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弹窗报错

楼主(2022-05-17):
一早上报错了好几次,已经另存重启好几次了,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用database check修复一下brd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atabase check修复一下brd看看

DB好几次了,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
    换台电脑看看,如果还会就是文件有数据损坏了,如果不会,那就是软件或系统问题了

网友:
    先看看文件是不是有问题,比如文件最近是不是导入了什么东西导致的(比如文件是否异常大);文件名或者路径中是否有中文或者特殊符号。你可以把文件发给别人打开看看。
    再看看你的软件或者电脑是不是有异常。 可以重启电脑试试,如果前面别人打开文件没异常,你可以打个软件最新的补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