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MU503电阻可以用国内的什么代替?

楼主(2022-05-17):
还有几个字是“mdc"”z151""09ul".中发电子没人知道国产的什么可以替代,用在110v电源上的,误如220v给烧了

网友:
    110V电源上的压敏电阻推荐选取CNR-14D331K。

    在整个电源输入上的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提供过压钳位保护。它们的性价比高,且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可能通入下游电子器件的瞬态电能。

    即使在交流输入中具有压敏电阻,也有电路在浪涌事件中不能幸免的实例。在这些情况下,选取气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组合式保护电路可以满足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防护。

网友:
    这是一个插件的压敏电阻,是氧化锌材料的。
    完全可以用国内任何一个相同规格的压敏电阻替代。

网友:
    MU503,这是一个叫Maida 发展公司得美国公司提供的通用型插件压敏电阻。这是一家电子元器件提供商,压敏电阻是贴牌生产的(现在在大陆的台湾工厂贴牌生产)。我们一般叫他“马伊达”牌压敏电阻,它很好认,是两面都有激光打印标识的,一面是标牌加认证的标志,另一面是规格型号。
不过,一直来这个“马伊达”牌压敏电阻质量还是刚刚的。毕竟是打着美国的牌子。
    你图片的这一面没什么可可看的。要看另一面的参数,你讲的:还有几个字是“mdc"”z151""09ul".。这才是要了解的重点。
    “mdc",人家好像大写的吧,MAIDA DEVELOPMENT COMPANY的缩写,MAIDA公司名。
    “z151”,槽,内部的规格都写成D58ZOV151RA02编码了。打印出标志简单点,Z=ZOV,ZOV是氧化锌压敏电阻Zinc Oxide Varistor的首字母缩写,151=150*10一次方=150V压敏电压。
""09ul",09是能量等级代码 09=10 x 1000µsec能力是9J,,从这个压敏电压是150V下的能力等级为9J可以推算出产品的圆形直径在5mm~10mm。
ul就是说明这个产品通过了UL认证的。
    那可以直接用国内的10D151,10K151等D10MM的150V压敏电压的常规压敏电阻替换。